求霍尔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0-08-20):
求霍尔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包括设计的应用电路,布板和现场安装。谢谢!

网友A:
靠,这么直接。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1. 保证合适的电源电压, 看器件手册(一般 5~24V就可以)
2. 合适的上拉电阻,因为通常开关型霍尔是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一般最大不超过 20mA)当然,线性霍尔不是这样的输出类型,不适合这条。还是请看器件手册。
3. 现场安装,当然是尽可能让霍尔的感应面垂直于磁力线,使信号清晰,位置准确啦

网友C(2010-11-16):
霍尔不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传感器吗,你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D:
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