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布线问题

楼主(2010-08-20):
用FPGA控制SDRAM HY57V281620,SDRAM的时钟由FPGA提供,PCB布线时设置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都与与时钟线等长,怎样用Cadence仿真确定等长误差,还有时钟线的本身长度如何由仿真确定?

楼主:
没人愿意解答吗?

网友A:
无法通过仿真确定clk的长度,应为仿真的条件是阻抗匹配条件下做的,如果不匹配才会给出clk最长是多长,难道你会做不匹配的pcb。等长的误差是你的Th,Tsu决定的和仿真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