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蜂鸣器的使用。

楼主(2010-08-20):
(无正文)

网友A:
有源蜂鸣器有9V的,直接并在电源上即可,如果是低压蜂鸣器比如常见的5V和3V的则需要串个限流电阻,可将低压蜂鸣器先并在低压电源上测一下电流,然后根据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限流电阻即可,LED要串一个限流电阻后并在电源上,限流电阻取1K即可。

楼主:
蜂鸣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多少呢?

网友B:
自己实际测一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