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939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0-08-20):
Lpc2939的有些地址线如A8,162脚P0[10]/IN1[2]/PMAT1[0]/A8里可以做地址A8,28脚P4[0]/A8也可以做A8,还有一些其它的地址线和数据也是一样,都有两个管脚可以做,那么到底选哪一个,还是两个都可以选?

网友A:
都可以做,就看你用哪个引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