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通过串口下载hex文件到lpc2103,不动作?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8-21):
高手请帮助啊!我用串口下载程序到2103中,可是它却不动作,HEX文件是由ADS编译的。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啊?

网友A:
按MCU123的设置一下试试,我烧2300系列和M0系列的芯片都是按这个设置的
http://www.mcu123.com/product/lpc236x/Flash_Magic_ug.pdf

网友B:
哈哈~~~找MCU123去~~~~你就告诉是菜农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