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一个最简单串联谐振 电路

楼主(2010-08-21):
输入100K方波,输出谐振正弦波。是不是使用一块MOS管配合电感电容就可以实现?

网友A:
你的方波的信息

占空比等等

网友B:
MOS管都不必用,将你的方波施加到电感电容串联电路上,电感电容数值自己计算一下,就是串联谐振电路了。

网友C:
应该用并联振谐吧

网友D:
并联不行的,谐振时信号源短路了

网友E:
并联谐振不行么???并联谐振时回路阻抗最大啊

网友F:
LC串联谐振可以作为串联滤波使用,而LC并联谐振则可以作为并联滤波器使用。以上都是采用分压电路实现选频,不同点在于谐振环节是放在“分压电阻”的那一个而已。当然,另有一种方法是谐振放大器的做法(采用并联LC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