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痛苦

楼主(2010-08-21):
最近写一个程序,关于红外解码和PWM的  ,本来不是很复杂的程序,写出来后仿真机OK了,俺顿时欣喜,马上烧一个往板上贴,电源一通电,等待半天,遥控无用。看来是解码出问题了,立即查,突然发现定时器的时间定时过短,造成在延时子程序中频繁中断,于是,俺一下狠心,将主程序屏蔽掉。写了一个亮灭灯的程序,计算出加入中断后的时间变化了多少,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竟然是延时程序的2倍时间,那该死的仿真器竟然也能成功的解码。无奈之下,重新写解码程序,再次仿真,又是OK,在往板子一贴,娘的,还是不行。
这时,俺抓狂了,真想毙了这该死的仿真器。不过1千多的仿真器怎能随便干掉呢?更何况是公司的东西。哎,无奈,继续查呗。
俺把芯片手册,仿真器手册,烧录器手册又看一遍,找遍整个角落都没有发现自己使用有什么问题。
于是,直接谷歌了,谁知道那芯片资料甚少,官网更为变态,还要审核才能下载资料。
正处在崩溃边缘了
到最后,竟然发现是RC振荡精度影响了。
哎 教训啊,不能太依赖仿真器

网友A:
内置RC的精度和仿真器的精度存在差异!~

网友B:
解码这种情况你也敢用RC
只能说你太....

网友C:
首先你用的是那款单片机的仿真器. 是否是你仿真时跟烧入片了的参数不一样造成的. 条件相同仿真跟实际效果不会相差太远的.

=====================华丽分割线=====================

宇淮电子.

从事义隆/STC/PIC单片机开发 .产品生产/设计. PCB抄板/设计等.

电话:13556830986.
QQ:531478580.
Email: lorkey_email@163.com
地址:深圳宝安赛格电子城一楼1J44柜.

楼主:
台系单片机,我宁肯用flash的反复烧也不愿意用仿真器了

网友D:
台系的用内部RC做了很多红外,无线解码,把误差考虑进去就可以,你的不行只能说明你没有考虑这些

网友E:
解码时不能做的太精确,我也有过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