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管共射放大电路 基极固定电阻分压偏置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08-21):
如图所示,看了N多资料都是这样描述:保证分压电阻流过的电流远大于基极电流,所以分压电阻的分压可以不考虑基极的影响;
   我现在的疑问是:发射结只是相当于一个PN结,怎么可能保证基极电流会比流过图中22K电阻的电流小的多?我现在考虑是不是因为射极电阻*放大倍数=基极电阻 ?
   但如果去掉射极电阻呢?那这种分压还能保证基极电压稳定吗?
我是菜鸟请大虾们批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基极电流应该是这样计算的:基极电压减去Vbe,再除以RE得出Ic(忽略积极电流),Ib=Ic/β。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基极偏置电阻。
去掉RE之后,基极电位就被固定在了Vbe,基极电流就跟基极的两个偏置电阻有关了。再通过Ic=β*Ib确定Ic,三极管开关就是这么接的。

楼主:
不是应该基极电流决定集电极电流吗?
当然 已知放大倍数情况下,可以通过集电极电流推导出基极应该需要的电流是多大
但集电极电流不能决定基极电流大小吧?
比如 我把集电极电流设为1A 放大倍数(饱和时)为100  那基极电流是10mA
但如果此时基极不用限流电阻直接接电源 能保证基极电流不超过10mA吗?
请您再指教

网友B:
集电极电流当然不能决定基极电流的大小,不过,图中的发射极电流却决定了2k电阻上的电压,而2k电阻上的电压又影响基极电流。
“我把集电极电流设为1A 放大倍数(饱和时)为100  那基极电流是10mA  但如果此时基极不用限流电阻直接接电源 能保证基极电流不超过10mA吗?”
楼主不妨自己计算计算,图中供基极电流的15V电源和100k以及22k还有2k共三个电阻,是否能够供出10mA电流。

如果楼主将这几个量分别写下来,然后用箭头表示某量对其它量的影响,那么楼主将发现会形成一个圈。
此即“反馈”。

网友C:
在22k欧上的电流一般大约为基极电流的10倍左右就行了,而基极电流是根据你在实际计算中设定发射级电流Ic来算的,Ib=Ic处以放大倍数。

网友D:
而基极电流是根据你在实际计算中设定发射级电流Ic来算的
什么来确定IC??

网友D:
实际设计一个电路的时候,要知道的是进来的信号动态有多大!要输出的是多大,能输出的有多大,这样一个差值,就决定了IC,继而就决定了IB,形成了整个电路的偏置结构!

网友D:
当电路15V单供电时,也就是理想情况下输出峰值也就只有7.5Vp(实际是达不到的);那么如果放大倍数是100倍的话,输入幅度就不能大于:75mVp.......信号过大就会出现失真!
这些在设计之前是要了解和知道的!

网友E:
欧姆定律和等效模型会吗

网友F:
你考虑过基级-发射极PN节的电阻吗?这个电阻与Ic有关系,这个也要考虑,发射极不接Re是并不代表发射极上没有电阻,这是任然有基级-发射极PN节的电阻,这个电阻乘 β后 基极电阻就有K级了。

网友G(2012-07-27):
如果三极管放大倍数为100,那射极那个2K的电阻从基极看过去就是200K了,要是没有射极电阻,那基极就相当于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地,电压保持在0.6V左右。

网友H(2013-01-23):
引用 网友G:
如果三极管放大倍数为100,那射极那个2K的电阻从基极看过去就是200K了,要是没有射极电阻,那基极就相当于 ...

为何是200K呢?

网友H:
我最近也和你有同样的疑问。还望过来人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