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系列之九:A/D的应用:温度检测控制系统

楼主(2010-08-21):
51单片机系列之九:A/D的应用:温度检测控制系统
一、设计任务
1、如图,单片机的P0口接上7SEG-MPX4的数据端,P2.0—P2.3接上7SEG-MPX4的位选端口,P2.4接ADC0809的CLOCK端,P2.5接0809的ALE和START端,P2.6接上0809的EOC端,P2.7接上0809的OE端口,P3.0和P3.1端口分别接上两个灯(用作温度超过警戒的指示灯),P3.7接上一个扬声器。ADC0809的IN0接上一滑动变阻器(POT-LIN),A,B,C端口都接地(用于选择IN0)。用单片机和ADC0809实现:滑动变阻器改变阻值,对应的不同的电压值输入给0809的IN0端口,0808转换后输出值给单片机显示在数码管上,单片机则判断:当温度低于30度时,发出长报警声和绿灯亮;当温度高于60度时,发出短报警声和红灯亮。测量的温度范围为0——99度。
二、电路原理图

       1——1:温度超过60度,红灯亮,扬声器报警

     1——2:温度在30——60度之间,灯不亮,扬声器不报警

        1——3:温度低于30度,绿灯亮,扬声器报警
三、设计程序
//温度检测
LED_0
EQU 30H

LED_1
EQU 31H

LED_2
EQU 32H

ADC
EQU 35H

TCNTA
EQU 36H

TCNTB
EQU 37H

H_TEMP EQU 38H
L_TEMP EQU 39H
FLAG
BIT 00H

H_ALM
BIT P3.0

L_ALM
BIT P3.1

SOUND
BIT P3.7

CLOCK
BIT P2.4

ST
BIT P2.5

EOC
BIT P2.6

OE
BIT P2.7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ORG 1BH

LJMP INT_T1

START: MOV LED_0,#00H

MOV LED_1,#00H

MOV LED_2,#00H

MOV DPTR,#TABLE

MOV H_TEMP,#153

MOV L_TEMP,#77

MOV TMOD,#12H

MOV TH0,#245

MOV TL0,#0

MOV TH1,#(65536-1000)/256

MOV TL1,#(65536-1000)MOD 256

MOV IE,#8AH

CLR C

SETB TR0

WAIT:
SETB H_ALM

SETB L_ALM

CLR ST

SETB ST

CLR ST

JNB EOC,$

SETB OE

MOV ADC,P1

CLR OE

MOV A,ADC

SUBB A,L_TEMP

JC LALM

MOV A,H_TEMP

MOV R0,ADC

SUBB A,R0

JC HALM

CLR TR1

LJMP PROC

LALM:
CLR L_ALM

SETB TR1

CLR FLAG

LJMP PROC

HALM:
CLR H_ALM

SETB TR1

SETB FLAG

LJMP PROC

PROC:
MOV A,ADC

MOV B,#100

DIV AB

MOV LED_2,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LED_1,A

MOV LED_0,B

LCALL DISP

SJMP WAIT

INT_T0:CPL CLOCK

RETI

INT_T1:MOV TH1,#(65536-1000)/256

MOV TL1,#(65536-1000)MOD 256

CPL SOUND

INC TCNTA

JB FLAG,I1

CJNE A,#30,RETUNE

SJMP I2

I1:
CJNE A,#20,RETUNE

I2:
MOV TCNTA,#0

INC TCNTB

MOV A,TCNTB

CJNE A,#25,RETUNE

MOV TCNTA,#0

MOV TCNTB,#0

LCALL DELAY2

RETUNE:RETI
DISP:
MOV A,LED_0

MOVC A,@A+DPTR

CLR P2.3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3

MOV A,LED_1

MOVC A,@A+DPTR

CLR P2.2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2

MOV A,LED_2

MOVC A,@A+DPTR

CLR P2.1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1

RET

DELAY: MOV R6,#10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DELAY2:MOV R5,#20

D2: MOV R6,#20

D3: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3

DJNZ R5,D2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