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系列之十:交通灯控制系统

楼主(2010-08-21):
51单片机系列之十:交通灯控制系统
一、
设计任务

1、如图,单片机的P2口接上一个数码管(显示十位),P3口接上一个数码管(显示个位);P1.3—P1.0分别接上南北方向的红、黄、绿、左拐灯,P1.4—P1.7分别接上东西方向的红、黄、绿、左拐灯。用单片机实现:开始时,8个灯和数码管全亮3s(用以检测灯和数码管的好坏)。接着,南北方向的红灯和东西方向的绿灯亮,30s后,绿灯灭,黄灯亮5s,接着黄灯闪烁5s;接着黄灯灭,左拐灯亮,15s后,
黄灯闪烁5s,接着都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也完成。接着,南北方向绿灯和东西方向的红灯亮,重复上面的过程,直到南北方向交通完成。重复整个系统。
二、
电路原理图

图1——1:开机时,全亮,确定灯和数码管是好的

图1——2:东西方向通车,绿灯亮,30s

图1——3:东西方向通人行,黄灯10s

图1—4:黄灯闪烁,告诉行人快过,时间快到了

图1—5:左拐灯亮,东南方向通车

图1—6:南北方向通车,东西禁止

图1—7:南北方向通行人

图1—8:东北方向通车

三、
设计程序

//交通灯控制系统

ORG 00H

MOV P1,#00H

MOV P2,#00H

MOV P3,#00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START:
MOV R0,#30

MOV P1,#01001000B

MOV DPTR,#TABLE

MOV P2,#00H

MOV P3,#00H

S1:
MOV R1,#10

MOV A,R0

MOV B,R1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3,A

LCALL DELAY

DJNZ R0,S1

MOV R0,#5

MOV P1,#00101000B

LCALL LI

LCALL XIAN

MOV R0,#15

MOV P1,#10001000B

LCALL LI

MOV R0,#30

MOV P1,#00010010B

LCALL LI

MOV R0,#5

MOV P1,#00010100B

LCALL LI

LCALL JI

MOV R0,#15

MOV P1,#00010001B

LCALL LI

LJMP START

XIAN:
MOV P2,#3FH

MOV P3,#6DH

MOV P1,#001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66H

MOV P1,#001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4FH

MOV P1,#001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5BH

MOV P1,#001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06H

MOV P1,#001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3FH

MOV P1,#001010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01000B

LCALL DELAYH

RET

LI:
MOV DPTR,#TABLE

MOV P2,#00H

MOV P3,#00H

S2:
MOV R1,#10

MOV A,R0

MOV B,R1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3,A

LCALL DELAY

DJNZ R0,S2

RET

JI:
MOV P2,#3FH

MOV P3,#6DH

MOV P1,#000101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10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66H

MOV P1,#000101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10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4FH

MOV P1,#000101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10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5BH

MOV P1,#000101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10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06H

MOV P1,#000101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10000B

LCALL DELAYH

MOV P2,#3FH

MOV P3,#3FH

MOV P1,#00010100B

LCALL DELAYH

MOV P1,#00010000B

LCALL DELAYH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DELAY:MOV R5,#100

D1:MOV R6,#20

D2:MOV R4,#248

DJNZ R4,$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DELAYH:MOV R5,#50

D3:MOV R6,#20

D4:MOV R4,#248

DJNZ R4,$

DJNZ R6,D4

DJNZ R5,D3

RET

END

网友A:
用循环来延时很不实用。

网友B:
什么呀,看不懂

网友C:
无注释看的累,全称用P1 P2 P3看的也累

网友D:
汇编帝啊,你真是人才

网友E:
你的程序思路不是很好,你应该首先将程序模块化,在start和ljmp start之间的过程最好写成像c一样的函数调用形式,这样会让人看的舒服些。

网友F(2013-01-05):
表示看不到图。。。

网友G:
表现一下会写汇编指令?

网友H:
搞这么多

网友I:
为啥前3句把IO口全清0了,后3句又马上置1了,这电路是怎么样的一个电路?

网友J(2013-11-28):
蛋疼,不懂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