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汽车晚上会车时,车灯照的司机什么也看不见

楼主(2010-08-21):
难道车灯就不能改进解决会车时看不清的问题?

网友A:
会车时用近光灯。
楼主可能是想让车灯自动转换远近光。这个东西,三十年前就有,但始终未能推广。

网友B:
有些不道德的司机,始终开元光

网友C:
这个我了深有体会,真不知道那些开车的司机懂不懂这些

网友D:
大灯罩和前玻璃驾驶员主视野统一贴45度角的偏振膜就可以可靠解决此问题。
只是这个钱谁愿意出?靠强制命令?

网友A:
无论是用光电元件自动控制远近光,还是在大灯和风挡玻璃上贴偏振膜,都需要立法才能够实现。
欧美国家那么多车,也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网友E:
还是技术问题。
自动变光在实践中证明是失败的。

网友F:
有些是觉得别人狠,咱要比他更狠!
有些则是大字都不认识几个,更别提交通规则,驾*都是买过来的人!

网友G:
统一贴45度角的偏振膜,这个解决方案我想过很久,

其中,技术上,如果车辆有偏侧的时候怎么样呢?

网友H:
关键是可靠性不够,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不如依靠立法严惩会车时开远光灯的司机,其效率和效果都更好,这是早已证明的。

网友I:
关键是可靠性不够,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不如依靠立法严惩会车时开远光灯的司机,其效率和效果都更好,这是早已证明的。
引用 网友H:

立法不难,但是取证难。

网友J:
可不可以使用摄像头和屏幕呢?会车时司机转为看大屏幕,屏幕图像可以是通过红外摄像的,也可以是用两个或多个常规摄像头然后经高速DSP数字视频处理,去除炫光的图像

网友K:
这个其实已经在更改了,利用光的特性。偏振45度就可以的了

网友E:
偏振也是没法用的。

网友L:
只能以暴易暴。
不过小车怎么都吃亏,遇到大车的时候。。。。。

网友M:
建议装几个激光元件,嘿嘿:dizzy:我是说说而已

楼主:
几天没来了,回maychang:不是远近灯的转换,车型有大小之分,再说就算同大小的车型,就算用近光,也会在会车时存在很多黑区,我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如前面几楼所说,类似于激光的原理和偏振原理,达到让对面灯光不进入司机的眼睛,或者有一种玻璃参限制光线通过的强度,也就是在光线超过多少时将光线部分过滤,使进入司机眼睛的光线有一个上限值。
2、给汽车加上亮度略差的侧后灯,使对面的车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H:
楼上的想法没有可实施性,技术是解决不了的,法制才是唯一出路。

网友N:
90年有一个朋友曾做过这样的试验,用液晶玻璃做镜片,对方有强光时,改变LCD的偏置电压,从而改变LCD的透光度.这确实是一种创举,但缺点是镜片变灰暗后会影响正常视线.

网友O:
给你一个方案:
       首先改造车灯,连续光改成脉冲光,频率20hz,占空比1:100,保证平均功率不变. 然后制作一个电控
液晶眼镜,让眼镜开关与车灯闪光同步.这样眼镜对自己的车灯光100%通过,而对对面灯光将衰减100倍。
    呵呵,仅仅是设想而已,做起来恐怕很难,权当玩笑。

网友P:
能加你为好友吗?
20# tyw

网友N:
21楼的频闪灯是个好思路,但环境灯光也给屏蔽掉笑是个问题

网友A:
21楼:
对面来车若是也安装了和你的车一样的装置,并且你的闪烁与对面来车同步,那就坏了。
因为都是同一厂家产品,频率相同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各车频率略有差别,也会产生“拍”,即你接收到对方的光有时强有时弱。
所以,还需要一个检测电路,让你的眼镜总是在对方“暗”的时候打开。因为会车时仅一辆车会对你造成强烈眩光,所以你的眼镜总在对方“暗”时打开是可以做到的。
就怕咱们的山寨厂,会车时出故障,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就等着撞车吧,不刹车对撞,刹车后车追尾。

网友Q:
用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问题复杂化了。会车调近光灯是基本礼仪。就像碰到人要打招呼一样。小时候做我爸的大卡车,那时候私家车少,路上会车都会闪一闪,很让人感觉舒服,感觉路上不孤单。现在却很少有这种感觉。都是愣头青。要是自己晚上骑过摩托或自行车应该感触比较深,所以自己开车都会注意调灯的。
我觉得咱们技术不能把精力放在这里,越先进了,越没人情味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很对 很有道理

这就是道德的问题  不会做人怎么知道会车的时候用近光呢?

就是素质问题!

网友S:
因对面车灯刺眼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有多少?各位司机回忆一下自己开车的经历。

网友T:
印象比较深是一次外出旅游,在路边被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那一排8个大灯晃得眼睛失明了几十秒钟……

网友U:
回复 楼主:
18楼的思路现在的技术就可以做的了,带一个夜视仪那样的眼镜。眼镜里面的图像都是通过图像处理系统过来的,完全可以削弱局部强光。如果是开得是电动汽车在夜里黑灯高速飞奔,那可是够酷的!
只是成本和舒适度的问题了。

网友V:
简单方法,已经验证过:俺所处小城,80%不会会车变光,后来一咬牙,装了个高亮灯,碰到不变光的,俺就开远灯,之后,80%都会乖乖变会近光了。

但对付后面照过来的远灯还没有好办法。

曾经就对方远光,没有看到横穿马路的行人,差点撞上,吓死人了。

网友W:
我的倒车灯贼亮,遇到后车远光,我就开倒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