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和中断 ST把MCU搞复杂了

楼主(2010-08-21):
一般的MCU都只有中断的概念,ST又搞了一个事件,无形中把事情搞复杂了,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A:
一般的MCU都只有中断的概念,ST又搞了一个事件,无形中把事情搞复杂了,有这个必要吗?
引用 楼主:

1)楼主把MCU想太简单了,;P

2)“事件和中断”的划分,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真实需要。

楼主:
谢谢相主的有问必答,能否举个事件应用的例子。

网友A:
谢谢相主的有问必答,能否举个事件应用的例子。
引用 楼主:

你先举个中断的例子,然后我告诉你事件的概念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譬如用定时器中断计时。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譬如用定时器中断计时。
引用 楼主:

如果此时中断被屏蔽,而你还想知道时间怎么办?

可以查看定时器的中断标志位,这个标志位的设置就是一个事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叫事件啊,PIC的单片机里面我经常不开中断,只查溢出标志来定时,原来天天在跟事件打交道,真有点天天见君不识君的味道。

网友A:
因为发生了一个定时器的事件,所以硬件就通过一个标志位来记录这个事件,如果你希望立即处理这个事件,就要开启中断机制进行中断处理。

这么简单的东西,让你想复杂了,:lol

楼主:
绝大数手册都叫标志,它给整一个事件,名词还是平民化一点好。

网友A:
事件与标志不是相同的概念,标志是事件的结果,但不是唯一的结果。

比如STM32的一个定时器事件可以触发ADC的采样,实现定时采样,而这种机制就不是标志能够代替的,当然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部的标志触发了一个硬件的动作,而不是软件的动作。

网友B:
事件(event)只是一个更为广义而抽象一点的概念,落实到具体一点的对应物就是标志(flag),再对应到更为具体的实体也许就是一个位(bit)或一个触发器(flip-flop)。因此,别被概念所迷惑,通常“概念股”不是什么妙的东东。

类似的“概念”通常只是出现在说明书上的噱头而已,对应于实体其实都是一样的玩意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时采样,其他公司的MCU也有吧。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定时采样,其他公司的MCU也有吧。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说"STM32不能使用其他公司的MCU也有的功能"?  :dizzy:

网友D:
鉴定结论:今天香版比较闲

网友A:
鉴定结论:今天香版比较闲
引用 网友D:

哈哈,最近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天气很热,只好躲在房间里灌水啦,:lol

网友E(2012-12-29):
有例子说明,讲解的很清楚明白,:lol

网友F:
原来如此,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

网友G:
两种设置基本相同,只是模式设置不同。

网友H:
标志的变化产生事件  呵呵,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楼主把MCU想太简单了,

2)“事件和中断”的划分,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真实需要。 ...

香主,我想请教一下,在STM32的16条外部中断线里面,拿EXTI_LINE0来说,所有的P0端口都接入了这个中断线,然后我看到有下面这样的函数来配置哪个P0口设置为中断入口:
void SYSCFG_EXTILineConfig  ( uint8_t  EXTI_PortSourceGPIOx,
  uint8_t  EXTI_PinSourcex
)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XTI Line.

那如果我同时需要PA0和PB0两个都配置为中断呢?是不是不能这样配置啊?还是只要把上面函数写两遍,把PA0,PB0都配置一遍,然后再中断入口函数里面读取状态寄存器进行区分就行了呢?
新手求解答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标志的变化产生事件  呵呵,学习了

因果倒置喽。。。。。:L

网友K(2013-02-26):
引用 网友I:
香主,我想请教一下,在STM32的16条外部中断线里面,拿EXTI_LINE0来说,所有的P0端口都接入了这个中断线 ...

不行, 同时只能有A0或者B0。 你可以把A0配到EXI0,上把B1配到EXIT1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因果倒置喽。。。。。

谢谢  提醒: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