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电源电路请教

楼主:
大家好!关于备用电源电路设计问题请教大家。备用电源是3.6V锂电池,外部电源是两节干电池只有3.0V,正常情况下用外面的3.0V,当外部电量不足或是取下外部干电池的时候采用内部的3.6V锂电池供电,单片机可以检测到是什么电源在给他供电,有朋友推荐用MOSFET做,但是直接没弄懂电路到底该怎么连接,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2010-08-21):
两MOSFET像开关那样串联在电源和备用电源电路中。
选择导通电压低的管子,否则单片机无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