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式传感器的动态测量

楼主(2010-08-21):
我不懂电工技术,纯粹门外汉,但是对振弦式传感感兴趣,想试着看看能不能用于测量动态信号,问了一些人,看了一些资料,总结下来就是:
1.激振弦以后,等到弦进入谐振需要一段时间,有的说要0.7s左右,光这个时间就无法测量动态型号了。那么这个时间对不对,机械振动中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用ansys等工具也无法分析,此外从激振弦到进入谐振的这段时间,频率变化是怎样的?在这段时间内采集信号误差有多大?采集信号时,需要多少时间(不会是鉴频器吧)?
2.还有的说弦的振动频率大约在2000Hz左右,和激振和采样的频率(假设至少为20Hz)比较接近,采集的信号可能有一些失真。
3.测量动态信号时,弦的张力在不断变化,弦的振动频率也在变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激振,弦的波形会不会完全乱了。还有,弦振动时,弦的两端被固定着,有没有反射波回来,反射波对于弦的振动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对于测量弦的振动频率根本没有影响?
4.如果上面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剩下的就是通过同相器(我不懂单片机,估计有这样的芯片),保证激励信号和弦的自振完全同向就可以持续激振了吧。
5.或者说能不能在弦激振并完成信号采集后马上施加一个反响激励,让弦停止停止振动,这样3个动作构成一个采集周期,循环下来完成动态信号的测试?
此外,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激振线圈吸附弦并振动时,弦的振动方向和磁场平行,它怎么切割磁力线,就算切割了磁力线,弦必须在电路回路中吧,很多资料只有简图,我总想不明白,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第一次发帖就发这么长?

1、机械振动中当然有分析方法,但计算相当麻烦。具体请参考《数学物理方法》或《数学物理方程》,VeryCD网上可下载。

3、弦的波形当然有变化,但不会“完全乱了”,若没有变化,你测量什么?
当然存在反射波,两端固定的弦有确定频率的振动存在,全因为固定处波被反射。仍请参考前述教材。

4、这一条件还不够。从弦到磁铁到“同相器”,除相位条件外,还必须满足幅度条件。两个条件均满足才会持续振动。

5、办不到。原则上说,你的采样频率至少是待测动态信号频率的2倍,才能够测得到。如果待测信号非正弦,含有谐波成份,采样频率必须高于最高的谐波频率2倍。

不要管什么切割磁力线,那是给中学生讲课时为了形象说明而使用的方法。弦也不一定必须在电路中。

楼主:
谢谢指教。
对于你最后一句“不要管什么切割磁力线,那是给中学生讲课时为了形象说明而使用的方法。弦也不一定必须在电路中”,盼望能具体一点,我的确就是象中学生那样认为的。
对于1和3,我开始啃机械振动中关于弦振动的一些知识,感学数学知识不够用了,其实我就关心从激振弦到进入谐振的这段时间,频率变化是怎样的,便于判断在这段时间内采集信号误差,甚至可以比较连续采集的弦振动频率信号,几个数据差别不大时认为弦已经稳定了,取算术平均值为实际测得的弦振频。
对于4,好像有一种限幅器之类的元件吧,就是通过在弦上始终施加同相位的激励,但是保证弦的振幅不会过大,我试过了一款具有同相功能的单片机,输入一个正弦信号,输出的两路信号倒是同相,可是都只有原信号的一部分,将两输出信号上下平移后,正好“拼成”原信号,也不知是为什么。
至于5,确实估计不大现实。

楼主:
对了,忘记了还有一个,说在激振后采集弦的振动频率时,往往有几个奇异数据,高达3000~4000Hz,然后再回到稳定的2000Hz左右,不知道电路设计哪方面的的问题,由于没有具体的技术资料,无法给出电路图,只能文字描述下,抱歉。

网友A:
3楼:
电磁感应基本关系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那里面只有磁通量的变化。导体切割磁力线,仅仅是电磁感应定律的一个特例。另外,该传感器也不是靠振动弦上的电动势进行测量的。
4楼:
弦以2kHz频率振动,说的是基频2kHz,同时还可能存在各谐频(音乐上叫泛音,电子上叫谐波)。这还是稳态,暂态就更复杂了。这不是电路设计问题,弦的振动本来就有这些频率成份。

网友B:
振弦式传感器,只能用在缓慢信号。

网友B:
不管是2线还是4线的,激振和采样都必须分时。
现在的振弦式传感器的适配器都是采用PLL电路。

楼主:
只要在振动分析方面可行,其余的就只是电路方面的问题。我先查查资料,弦的振动应该是比较基本理想的振动体,现有的admas,ansys不好建模分析,有没有可以建议的。

网友B:
振弦式传感器只适用于缓变信号量的采集。

网友C(2011-03-16):
振弦式传感器只适用于缓变信号量的采集 ,但是也有用于称重领域的

网友D(2012-06-26):
不知道你搞出来没有?
我最近在搞这个,希望可以一起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E(2012-08-01):
我看了一些文献,说是间接激励的时候给单线圈中发送脉冲电流,同时也给弦中通电流,这样一吸一放中弦就会振动,但是我看了实物图,一共只接2路电线,难道是激励的时候在给线圈通脉冲电流的同时,另外还有一路分支通向弦了,请各位指教,谢谢,我QQ136052284,希望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