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mos开关管选型 求助

楼主(2010-08-21):
(无正文)

网友A:
用那个厂的就到那个厂的网站找在线选型工具选。

网友B:
1、通常的MOS管均可以做到
2、好象没有

楼主:
SD403CY(sot143封装,不好买)可以实现DS极互换吧?
个人的理解:G和S极有稳压二极管的不能实现DS互换,如果没有,一般就可以互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宋业科先生的提醒。
以前没搞过这方面电路,不太明白一般这样的电路从成本、货源方面考虑的话。达人们都是习惯选择什么型号。还望有经验的给提个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