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8.24最新修改

楼主(2010-08-21):
想请教下大家这组电路的作用,J3接的是一个磁头,一旦接触磁性物体,应该会有一个信号,PL1 INT0应该直接接的单片机。
主要用到了HA17324运算放大器和LM393电压比较器这两个片子,不知道这些电路是按照什么原理搭出来的以及它的作用,还望大家给予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路过,还没人回答呀,我也是新手,学习哈,嘿嘿

楼主:
我的分总得给出去吧 指点一下也可以啊 呵呵 比如运算放大器324在这里是作为哪种信号运算电路呢?

网友B:
上班没事情帮你分析了下,电路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运放的反相端构成的是一个带通滤波电路,同相端是个5V的分压电路,同时还带有一阶的低通滤波功能,电路中最后一级运放用的是开环输入.我猜想楼主的这个电路可能是用于音频滤波的.

网友C:
很普通的电路,不会是音频电路,增益很大

网友D:
交流放大+比较器

楼主:
不知如何区分是交流放大还是滤波呢?

谢谢大家的意见,还希望大家详细指点下。
J3接的是一个磁头,一旦接触磁性物体,应该会有一个信号,PL1 INT0应该直接接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