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

楼主(2010-08-21):
各位前辈,请问一个弱智的问题,我知道dip、so……PCB常见的封装,也自导怎么自己画封装,但是经常在芯片的PDF文档中看到某芯片封装是D,N, J,OR PW package,我就纳闷了,这些是什么封装,是简称?百度上查了也没有!郁闷中……

网友A:
D是双排(双列),N是无引脚(引脚在元件封装下),J是内弯引脚...

楼主:
不在,这种,比如芯片TL494吧,它在PDF文档开头只有这种标明:

而文档至始至终没元件的尺寸图,我用过它DIP8的封装,但是其余的封装呢……?
就是这个N、J对应的是8脚的什么些封装?谢谢

楼主:
我这有份TI网站下的,TL494的PDF,最下面有这些封装的介绍,越看越迷糊……

网友B:
不是有TI的论坛吗?转发问题去那儿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