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21):
忘记图了,这个

网友A:
线条走的比较好,发现一点问题,顶层的电容电感走线太细了,有电感电容的地方是不是电源电路啊
还有,内层有一个层利用比较好,另一层做啥用了,是负片吗?

楼主:
内地层是Plane,而电源层的layer,存在不同的电源,所以就没有用整片电源层

网友B(2010-11-26):
果然是牛人……

以后多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