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设置

楼主(2010-08-21):
SH69P862端口上升沿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
我没有找到关于SH69P862的上升沿中断的信息

网友A:
这个……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楼主:
我没有找到关于SH69P862的上升沿中断的信息!

楼主:
还有就是A/D的参考电压,我如果想用电源作为参考电压,怎么用程序设置

网友B:
你在这瞎忙活啥呢

楼主:
没有看到相应设置寄存器,不要用参考口PORTA.1作为参考电压口。

网友B:
没有上升沿中断,默认为VDD为A/D参考电压

网友C:
LZ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参考电压的设置问题。这个是可以通过PIN6的配置来设定的。没有其他的寄存器设置。请参考以下图片。

第二个问题就是端口中断问题了。因为SH69P862只有端口下降沿中断,如果LZ需要上升沿中断的话,就需要做一个电平转换。也就是将上升沿转换为下降沿来给芯片触发中断。请参考芯片的中断说明。

楼主:
太谢谢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