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21):
图中的飞线是地线,敷铜后直接接地了,虽然说地线区别对待,直接接入敷铜可能导致有大的地环路,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

网友A:
IC的焊盘做得太小了,不利于焊接,而覆铜的安全间距也太小了。

网友B:
这板...亮点太多了..直接上图..

网友B:
图来了..
N-H-N,再点击GND的网络.就可以把地的飞线关了
走线再规范化点,安全间距设大点.
.

网友A:
不要在IC的两个焊盘间连线,应该在管脚外面。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加工加工,是觉得间距太小了:)

楼主:
中间那个BGA封装,没办法啊,引脚间走线也是没办法啊……图中小的是过孔,都是接地的,怕的就是孔小了,阻抗不匹配,信号反射问题,还在摸索中……

网友C:
pcb方案:45232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