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接收问题

楼主(2010-08-21):
我做了个红外遥控的LED灯,但是接收回来偶尔有个低电平信号,   请问大侠们,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附上电路    电路是这样连接的     2.3脚之间接一个104电容,2脚接地,3脚通过一个10R电阻接到VCC,1脚输出,接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A:
带协议还是把红外做单一的开关用?

楼主:
2# calor     只是红外接收头接收信号,遥控是成品,现在是没有信号发出都隔一段时间久来一个低电平

网友B:
你想空气中没有红外????

网友B:
你想遥控器为什么要编码,调制啊
空气中红外无处不在,你期待你的红外接收头是一个固定的么??
既然干扰严重,就必须制定协议,以帧的形式发射,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C:
没见图,如果没有电路干扰,只能用协议或降低灵敏度

网友D:
楼主解下超再生的RF稳定之后,在解码红外,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