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为什么我的IO口在初始化后都为0电平?

楼主(2010-08-21):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端口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6CS,U8CS开漏输出
一旦初始化语句执行后IO状态就变为0电平,使用语句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GPIO_RstBits(GPIOB,GPIO_Pin_12);
是能够正确翻转的,这是什么原因?大虾帮忙!

网友A:
DR 寄存器本来就是复位清零的

网友B:
你配置的  GPIO_Mode_Out_OD  是开漏输出    开漏你还不明白吗? 还要看 电平?

楼主:
回3楼,如果开漏都不明白还在这做什么?我的信号线已经有上啦电阻了。
并且我已经说了“使用语句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GPIO_RstBits(GPIOB,GPIO_Pin_12);
是能够正确翻转的”
请看清楚问题再回答。

网友C:
DR 寄存器本来就是复位清零的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为输出模式时,引脚的电平由DR寄存器确定,如果初始化过程中没有改变DR的内容,初始化后就会按照复位值设置引脚的电平。

楼主:
TO 香版,也就是说如果想在初始化后某个引脚保持为高电平,就得给DR寄存器对应位置1 ? ST这么做感觉不是很爽。

网友C:
TO 香版,也就是说如果想在初始化后某个引脚保持为高电平,就得给DR寄存器对应位置1 ? ST这么做感觉不是很爽。
引用 楼主:

ST这么做,没有感觉不爽啊,是你感觉不是很爽吧,:lol 。

你也不想想,I/O引脚初始化后,默认电平不是高就是低;你希望初始化后,默认电平是高,如果果真做成高,那些希望初始化后默认电平是低的人,就会感到不爽,你说到底应该听谁的?

楼主:
好,听香版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