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简单实用的零电压、零电流大功率可调电源

楼主(2010-08-21):
一种简单实用的大功率可调电源(天生的零电压、零电流),呵呵,就是不隔离、纹波有点大。
大伙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http://hspykj.cn.alibaba.com/

网友A:
牛,把纹波降下来

楼主:
100HZ的开关频率,纹波降下来有难度

网友B:
提高开关频率,把纹波降下来。

楼主:
开关频率取的是交流电的2倍频(上下半波过零触发),同步跟踪市电,所以频率是固定的
http://hspykj.cn.alibaba.com/

网友C:
可采用电感串联滤波,但电感量要很大哦?

网友D:
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楼主:
呵呵,有点太武断哦。有些地方对纹波没有要求,只要求简单可靠

网友D:
8楼:
要简单可靠,用个自耦调压器再加一个整流桥,需要隔离的话加个隔离变压器,比这个电路可靠性高得多。
首帖这种电路,甚至不如晶闸管可控整流可靠。

网友E: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还不如可控硅了,更别说可以用pwm来控制,浪费了一个辅助电源。

楼主:
呵呵,怎么图都不看清楚就说呢?你用可控硅带容性负载试试,包你有多少烧多少。
一个自耦调压器多少钱?要可调的话还得加一堆东西吧,(要不搞个伺服电机调节,呵呵,有点。。。。。。);楼上的真是不当家不知油盐贵
http://hspykj.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