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行走

楼主(2010-08-21):
(无正文)

网友A:
要靠机械装置配合。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就像两个轮子分开闭环控制能够走直线的算法是什么样的
传感器是编码器测速的

网友B:
PID就可以了,但轮子直径必须是一样大

网友C:
有点难度,因为轮子尺寸不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D:
直线插补?

给你瞎说一下:
目标坐标(A,B),当前坐标(x,y)
x/y>A/B,X轴就放慢一些,否则就相反。(当然只是第一象限)

如果是伺服控制的话,实时性好的话每个脉冲都计算。
当然考虑到加减速平滑等就不简单了。

网友E(2011-05-05):
首先应有个直线行走的“直线”基准,形式上不一定是直线,然后行走时参照基准纠偏。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