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插拔问题

楼主(2010-08-21):
现在做单片机通讯,在两个板之间,两个板放于同一壳内,时常会带电插拔,不知如何解决合适?请高手指点。两单片机串口直接通讯,不用RS232电路。

网友A:
学学USB接口呀,电源线长于信号线。否则容易烧IO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先供电后接触,而非先接触后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