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计数器与中断的关系

楼主(2010-08-21):
小弟学单片机有些时日(51单片机+C语言)。会用定时器/计数器,然后产生中断。假如我用定时器/计数器,但不产生中断。那这程序怎么写呢?是不是用定时器/计数器一定要用中断呢?再问一个问题,中断的嵌套怎么使用,用什么要注意地方,如果能结合程序说就更好了!

网友A:
把中断的开关关掉就行了呀,查询那个旗标,中断嵌套是多个中断同时打开的时候才可能嵌套的,而且,只是高优先级会打断低优先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