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高手请进

楼主(2010-08-21):
一般的DCDC电压都不高,有无DC100V到5V的电源芯片或着模块。电流1A左右

网友A:
:)自己在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B:
AC-DC小功率模块,去掉输入的整流部分,就是DC-DC模块。

网友C:
AC-DC小功率模块应该是交直两用的吧?而且现在的模块都是宽电压范围的。

网友B:
4楼说得是。直接将直流电压加在AC-DC小功率模块输入端一般即可工作。但不是所有交流220V模块加100V直流电压都能够工作,因100V电压对交流220V模块实在低了些。

楼主:
直流60~100 DC,AC-DC的一般85~265AC

网友D:
AC-DC可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应该是有的。如果没有也可以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