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时间表的问题

楼主(2010-08-21):
用C51单片机来实现数码管电子时钟,我加了红外遥控来控制按键功能,当每次按遥控都会出数码管闪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中断的时候影响到LED显示了,你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你用的是动态扫描,这种情况你要提高红外线解码处理程序的速度,只要你处理时间快过你动态显示的频率,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用中断法应该是没问题的。
其他方法不敢保证(比如起始码,太长了,至少好几个毫秒,如果在那原地等肯定会闪烁)

网友C:
估计是红外解码的时候没有顾及到动态扫描导致的

楼主:
用的是HT6221的遥控器,红外解码的时间是比较长,超过了动态扫描的时间,我设动态扫描的定时器为最高优先级也不行啊.有可能这种做法很能实现吧,各个中断的时间比较精确.

网友D:
用来做红外解码的中断服务只是记录定时器的读数,然后立即出中断。其他的判断工作放在主循环里完成。
这样数码管的闪烁应该就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