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脑袋想了一个电路:0~700Vdc/10mA 可调输出

楼主(2010-08-21):
客户有个设备要采集0~700Vdc电压,要我们做一个工装给他们做测试用。
本来想买个程控DC电源,但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个电路,大家看看行不行。

用0~10V控制这部分电路输出0~700V,负载是固定的不会跳变700V时<10mA。
那个功率电阻刚好还能限流保护。

网友A:
拍重了,脑子拍出问题了 :lol

整流桥都接反了。
那个电容是正反馈,会振荡的。

网友B:
AC--DC -- AC ---DC 吧。

网友C:
此方案是合理的。
这么小功率,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成本可能更低。
并联稳压电路,本来就不怕输出短路。
功率三极管,也可以用MOSFET,例如2N90。
运放需要单独供电,变压器另加一个带中心抽头的绕组即可。
运放不宜开环使用,应该计算一下需要多高增益可以保证输出稳定性要求,然后控制运放增益和带宽。

楼主:
我也觉得我这个电路反馈挺怪异的,但是分析下来直流是负反馈,呵呵。
   可能如两位老大说的不稳定,看来得花点功夫分析频域响应了。

   0~10V和+-15V都可以用另外一个控制板提供,所以不考虑变压器抽头了。

   因为想把0~10V和+-15V都关联到GND上,所以想了很多传统的线性电源方案都不行,因为三极管都是在正母线上串着,改来改去就改成这样了。

  原来这结构叫并联稳压电路呀,挺形象的,呵呵。

  继续思索。。。。

网友D:
这个脑袋拍的好,最经典的一个并联稳压电路。

LZ不看书,能拍脑袋拍出如此大作,今后一定成大牛。

网友C:
TL431就是这样的电路。
楼主不妨看看TL431内部电路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楼主的电路,用TL431扩展高反压三极管即可实现。

网友D: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要求:0~700Vdc/10mA 可调输出,

低至 近0V输出,用TL431恐怕不合适。

网友C:
8楼说得是。TL431不能到零。

网友E:
串联的应该也可以吧?怎么会不行?

楼主:
对线形电源认识不多。
自个想了几个串联的没成功,慢慢就演变成上面那样了,呵呵。

网友C:
10楼:
串联稳压当然也可以,不过,需要采用一些比较特殊的电路联接方法,将使用低电源电压的比较放大部分搬到输出的高电位那边去。
串联线性稳压的好处是低输出时效率较高,缺点是输出短路时往往损坏功率管,需要保护电路。
并联稳压在空载时效率最低,但不怕输出短路。

网友D:
呵呵!

二姨家的两位左右护法都德才兼备,没有一点绝顶超牛的架子,那俺再提几点,供参考。

1.  用TL431扩展高反压三极管恐怕不太合适。 ............ 原因是硬要用,性能不一定好,电路将复杂化了。

2. 并联稳压的功率三极管,个人认为,用三极管比用MOSFET管性能优越,因为在此电路中的作用仅仅是一个对频率响应无要求的可变电阻负载。 ............ 原因是MOSFET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其线性可控性比三极管电流控制型器件差些,因此,并联稳压的功率调整管,用三极管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