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90N960CDG的Bootloader中SDRAM的驱动修改问题

楼主(2010-08-21):
我们的板子上面用的是一片sdram,8M16位的,原来开发板上的是64M32位(由四片接成)的,我想问一下如何修改Bootloader中SDRAM的驱动

网友A:
base address、size、column address bit、bank数、bus width填寄存器SDCONF0
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CKSKEW寄存器,调不好的话SDRAM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