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为什么变压器的漏感大,浪涌电压就大呢?

楼主(2010-08-22):
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楼主想说的是开关电源中正激或反激电路开关管关断时集电极活漏极上的电压。
楼主所说浪涌电压,开关电源中一般不这么称呼,而称之为尖峰电压。
开关管导通时,对正激电路来说,变压器储存的能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励磁电感储存的能量,一部分是漏感储存的能量,两部分能量均与电感量成正比。显然漏感越大,漏感储能越大。对反激电路来说,导通时变压器储能也是这两部分。开关管关断时,漏感储能表现为尖峰电压。
关断时,正激电路励磁电感储能经励磁储能释放电路释放,反激电路励磁电感储能经二次整流滤波电路释放。漏感储能则需要另加漏感储能的释放电路,反激电路中经常用的是电阻电容二极管电路。

网友:
:handshake又多学了点

网友B(2010-12-06):
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C:
关于张老在2楼的说法,我提一点意见。

开关管导通时,对正激电路来说,变压器储存的能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励磁电感储存的能量,一部分是漏感储存的能量,两部分能量均与电感量成正比。显然漏感越大,漏感储能越大。

漏感串在干路上,储能与漏感呈正比,但励磁电感的储能与励磁电感量呈反比。

网友D:
能量E=1/2 L*I*I
V=L*dI/dt
没看出储能与励磁电感成反比啊

网友C:
注意,I与L呈反比

网友D:
OK,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E:
嗯,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