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 link 易坏

楼主(2010-08-22):
各位大虾,你们有没有发现ST-Link特别容易坏啊!!我们这边跟ST申请了6个仿真器,先后都坏了,现象完全相同,显示“chip does not answer”!!!有人说是前面的那块小芯片坏了,但是我换了之后还是一样,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1)请描述一下你的调试环境,比如电脑数目,调试系统和目标系统的供电,系统中各部分的连接方式,是否有带电插拔,尤其是是仿真器损坏时的操作步骤等。

2)既然是跟ST申请的仿真器,请把损坏的仿真器退回作进一步的分析。

网友B:
要不我给ST研发个加固版的stlink好了。
应用我的IO保护专利,不增加很多成本。
EP868销售到目前为止,未发现IO损坏的,说明我的保护电路切实有效,呵呵。

网友C:
偶的也米坏过,8过,大部分客户用JTAG和SWD,不用SWIM。
而且,偶这里米用那个小芯片,不支持超低电压。

网友A:
要不我给ST研发个加固版的stlink好了。
应用我的IO保护专利,不增加很多成本。
EP868销售到目前为止,未发现IO损坏的,说明我的保护电路切实有效,呵呵。 ...
引用 网友B:

好啊,你的专利号是多少?我先研究研究,:handshake

如果ST找你研发个加固版的STLINK,你要多少专利授权费?:o

网友B:
呵呵,我们9月份应该有机会会面的。
专利号是200820207872.5
我在技术交流版张贴过内容,呵呵,专供大家批判的。
链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37762

网友D:
我用坏了两个,不过都是自己操作不当。
把15V不小心接到烧写口。:lol

网友E:
楼下估计是MCUISP的广告时间....

网友F:
我三合一板载的STLink也坏了,可能是我不小心,唉……

网友B:
楼下估计是MCUISP的广告时间....
引用 网友E:

这位仁兄估计错误了,哈哈。
俺不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