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发送数据与接收数据中间的时间怎么测

楼主(2010-08-22):
CAN总线发送数据与接收数据中间的时间怎么测?

网友A:
你的参数是什么,时间要求达到多少

网友B:
你在CAN发送中断处理函数里面一开始,初始化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对管脚置高置低,(即发一个方波)

同样在CAN接受中断处理函数里面也进行上面的操作。

网友C:
LS应该还得通过示波器观察两个方波的时间间隔吧?!

楼主:
要求传输处理时间不得超过200us

网友D:
200us
?CAN传输一帧的时间要128us呢,你要其他中断处理时间小于72us?是不是有点要求太高了?

楼主:
老板说要100us呢,我觉得也是不能达到100us,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楼上的方法,也不知道是我设置的不对,死活进不去中断

网友E:
你的定时器必须在CAN中断处理开始时初始化,而不是它的中断在那开启

网友F:
lz你把你程序的现象发出来,咱再讨论啊

网友G:
是啊,是不是你的示波器没有操作对啊!

网友H:
这个时间有一定的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