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0-08-22):
电路见图,R7左端输入交流控制信号,通过两级运放后驱动功率三极管。通过取样电阻两端的反馈达到恒流的效果。目前测试0到2A的恒流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再大了,取样电阻上端波形直接被削畸变,电压在测试中,负载端是短路的,取样电阻取0.5欧,功率三极管是MJ11032和MJ11033,输出能力足够,按资料放大倍数是最小1KI,管压降大约1.4V。即使在小电流工作状态,电源电压也会被在电流峰值点下拉零点几伏,到大电流时电源电压在峰值点被下拉非常严重,以至于被削波。而+-5伏电源是有每向8A的输出能力的,再脱离电路时,接负载通过5a以上的电流也不见电源端电压有波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试交流信号偏置,只让一个管子导通,电源电压就比较稳定。还测试过电源前端,在工作状态时,是没有类似于过载情况出现的,所以电源电压被影响一直不是很清楚原因。关于大电流上不去,也怀疑过管子基极驱动电流不够,但增加驱动后也没有明显改善。以上情况一直疑惑不解,还请高人指点(图如果不清晰的话,请看附件中的图,另附相关论文一篇)

网友A:
这图实在难于看清楚。
怀疑你的正负5V电源供电能力太差。

楼主:
附件里有比较清晰的图,电源带载能力测试过,没有问题,就是在这个电路中就总受影响,找不到原因

网友B:
输入为变化的信号?

怀疑电源的瞬态响应不行。

网友C:
一个简单的恒流源被你搞复杂化了
hspykj.cn.alibaba.com

楼主:
输入为变化的信号?

怀疑电源的瞬态响应不行。
引用 网友B:

但是正弦半波输入时,电源纹波又较小,只是全波时,电源纹波很大,被拉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