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葛特别强大的电视遥控器

楼主(2010-08-22):
我老婆总喜欢开着电视睡觉,我受不了,也怕影响孩子睡觉。
我想弄这样一个遥控器,它的红外线特别强大,即使在墙上反射两次也能驱动电视。这样我在其他房间,看机会合适时,偷偷一按,电视就关了。
不过一般的电视遥控器都没这么厉害,显然需要我自己改装一个。
哪位大侠能给点建议么?
谢谢

楼主:
刚才把原配遥控器拆开看了一下,只有一片SH67P33X,LED通过一个三极管(J3Y)和一个电阻(102)连到该芯片上。

网友A:
你还不如考虑做个射频的;P

楼主:
本人只是三脚猫,没本事再做个射频的。
我的上一次努力是用了一个定时插座,但是我老婆不同意,把插座拔下来扔到一边。
现在我注意到我一般比她睡得晚,并且她的房间门不关。如果我有另外一个遥控器,可以在不进入房间的前提下关闭电视,就很理想了!

网友B:
呵呵,和老婆分居?不在一屋睡

网友C:
在房门口装个转接头,就是那种专用的遥控器接收头,把接到的数据直接用三极管再驱动几个红外管发出去。(当然红外管不要再发回来了,要注意好屏蔽)。然后想关的时候,对着老婆房门口控遥控就OK了。

网友D:
自己改装的话,加一级晶体管驱动,然后多个LED并联发射,同时提升电源电压即可,问题是这样操作并不比用RF简单,去市场里买个成品遥控开关,交流220V的,注意触点功率要够,直接控制电视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E:
在电视插座处,再搞1个无线遥控开关,卖灯饰的地方有卖,自己去找1个尺寸适合的

网友F:
有些电视机有一个定时关机的功能,在菜单中查查看有没。不要告诉你老婆。

网友G:
红外线穿不透墙壁哦.
用片单片机把电视关机的码片记下来,再买两个无线模块.一个做遥控器,另一个放在你的单片机板上.
自己开发软件.

网友H:
蓝牙的可以啊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在电源插座上再接遥控器的可能性不大,老婆也不是瞎子,她会立刻把它取下来的。
我的电视也没有定时关机功能。
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遥控器的强度。即使门关着,我偷偷开一下,只要不进去,一般不会暴露。
但是我查不到SH67P33X的资料,不知道哪些芯片可以替换。也许我得直接去修电视的地方问一问。

网友I:
改装太麻烦,装2个镜子,把遥控器的红外线反射过去多省事,:victory:

网友J:
:lol太麻烦了,换个老婆多省事

网友A:
:lol太麻烦了,换个老婆多省事
引用 网友J:

目前最大胆最具创意的回复

网友K:
太麻烦了。
我还想搞个手势识别的呢,一挥手啥都搞定。还要遥控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