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与STC89C52连接问题

楼主(2010-08-22):
我的硬件是这样的一个结构,149连接RS232   RS232连接STC89C52,中间两块232交叉连接。我52使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波特率设置为9600,149波特率同样设置为9600。可是,连接不通,通过仿真器发现它进不了149接收中断程序。我52设计的是接收的同时发送,这是为什么呢?希望能指点一个我这个超级新手,帮我实现。谢谢!!

网友A:
说明数据没有送上去,所以接受不到数据,就进不了中断了呗

网友B:
从硬件上来看不太应该,之间采用了交叉连接这是对的;相信地线也接了吧(低级问题)?
从上面看确实无法分出那个是正常,那个不正常。
最稳妥的方法是先用PC的串调将这两子板的串口调通,然再两者连接调试。
考虑一下我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