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带点插拔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8-22):
(无正文)

网友A:
有时候会因为驻波比突然增大,功率都被反射而烧掉PA

网友B:
功率较大的PA是不准许这样的,一定功率以上甚至立刻就会烧掉PA输出级,功率较小时则是楼上所言的那种情况。

楼主:
谢谢!
以后注意了,为了图方便 ,这次调试50台UHF的READER 有1台估计就是这么烧了PA、换了PA 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