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10-08-22):
这个电路的增益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图应该有问题吧

楼主:
这个就是不清楚我才问的    这是芯片资料里面的图    会有问题?

网友B:
“这是芯片资料里面的图    会有问题?”
有这种可能。
资料里面的图有问题的很少,但并非是零。

楼主:
那  5楼也觉的这电路有问题?

网友C:
Vout=Rf/(Rs+Rt)Vin

网友C:
电路没问题

网友D:
真的不知道Rs和Rt作用了,如果是说图的那个增益,那么这两个好像废了、求解

网友E:
RS,RTY应该是分压电阻,相对于RG、RF来说是小电阻。所以就被忽略了。
理论上增益=-(  Rf/(RG+Rs/Rt)  )

over

网友F:
Vout=Rf/(Rs+Rt//Rg)*Vin
Rt起分流作用。提高增益

网友G:
问题出在下面那幅,怎么会是Noninverting呢?

楼主:
Rs和Rt之间的电压就算是近似等于Vin    这样解释上一幅图可以理解   但下一幅图呢?   该怎么理解?

网友B:
6楼:
图中Vin和Vout两个点是明确标出来了的。
显然这两个电路的增益与Rs和Rt有关,例如Rt=0,肯定增益为零。
但表达式中未出现Rs和Rt,故可以确定是错的。

网友H:
RS是信号内阻的意思吧。可能信号内阻一般都比较小,所以忽略不计。
RT可能是输入电阻之类吧,一般情况下也很大,忽略不计。

楼主:
支持15楼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    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为什么有怎么大的差异吗?

网友H:
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是一样的啊,都是方相放大电路。
第二附图同相端有一个电阻,好像是可以使减小同相反相端的输入偏置电流差。
但是,貌似对放大倍数影响不大。
第二个图写着非反相放大,貌似写错了。

网友I:
第二幅图错了吧

楼主:
经过仿真后  发现第二幅图真的错了  但还是拿出来问   想知道你们对这两幅图有怎样的看法?   现在基本上已经知道啦   参与的人人有奖!!!!!

网友J:
有什么奖励阿。。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