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时钟最快多少?

楼主(2010-08-22):
我看手册,最快应该是cpu频率的一半,36Mhz,手册内容如下:
Select the BR[2:0] bits to define the serial clock baud rate (see SPI_CR1 register).
Bits 5:3 BR[2:0]: Baud rate control
000: fPCLK/2
001: fPCLK/4
010: fPCLK/8
011: fPCLK/16
100: fPCLK/32
101: fPCLK/64
110: fPCLK/128
111: fPCLK/256。
但是看到这里说,最快是18Mhz   https://bbs.21ic.com/icview-109398-1-1.html
还有,为什么NXP的LPC17xx系列的SPI时钟最高只能设置到cpu时钟的8分之一(见图)?这样的话,100Mhz的主频也就是12.5M而已。

网友A:
我看手册,最快应该是cpu频率的一半,36Mhz,手册内容如下:
Select the BR[2:0] bits to define the serial clock baud rate (see SPI_CR1 register).
Bits 5:3 BR[2:0]: Baud rate control
000: fPCLK/2
001: fPCL ...
引用 楼主:

1)fPCLK不是CPU频率,而是外设总线的频率。

2)STM32的SPI时钟最快是18MHz,这是芯片设计时决定的。

3)STM32的SPI1在APB2上,SPI2和SPI3在APB1上,APB1的最高频率是36MHz,APB2的最高频率是72MHz;因此,为了不超过最高18MHz的设计要求,配置SPI2和SPI3时可以使用fPCLK/2的选项,而配置SPI1时则不能使用fPCLK/2的选项。

楼主:
1)fPCLK不是CPU频率,而是外设总线的频率。

2)STM32的SPI时钟最快是18MHz,这是芯片设计时决定的。

3)STM32的SPI1在APB2上,SPI2和SPI3在APB1上,APB1的最高频率是36MHz,APB2的最高频率是72MHz;因此,为了 ...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在手册上并没有看到SPI最快是18Mhz这样的说法,我看的是ReferenceManual。

网友A:
可是我在手册上并没有看到SPI最快是18Mhz这样的说法,我看的是ReferenceManual。
引用 楼主:

Reference Manual 只讲功能和操作方式,量化的指标在Datasheet中:

楼主:
Reference Manual 只讲功能和操作方式,量化的指标在Datasheet中: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分数给你了
额,分数不够

网友B(2010-12-19):
有人试过SPI1跑36Mhz吗?

网友C(2012-02-06):
楼上 都说最快是18M了呀

网友D:
看样子, 18M 还不够楼主的要求吧,
据说, 有人把 72MHz 升高到 120MHZ, CPU 也能工作。
要不楼主自己测试一下, 然后把测试结果公布出来, 供大家参考。

网友E:
还有,为什么NXP的LPC17xx系列的SPI时钟最高只能设置到cpu时钟的8分之一(见图)?这样的话,100Mhz的主频也就是12.5M而已。

使用其SSP,最高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