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a7113,有经验的朋友请给点意见

楼主(2010-08-22):
我现在在做视频采集卡,要求使用68013对saa7113进行iic口寄存器配置,配置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描述如下:
按照手册给的方法,我将写入地址设置为0x4a,然后写入推荐的寄存器值(这个网上有很多,应该没有问题),写入的时候能够收到saa7113的应答.
然后我想读出数据做验证,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无法读出我写入的数据,通过将读出的数据打回电脑后查看,发现接受到的信号大部分都是00,有两三个是什么128,或224之类的,连续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
因为iic的源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用的我以前使用过的程序模块,写入地址(0x4a)和读出地址(0x4b) 也已经查看了多遍,并看了波形,于是我怀疑是saa7113芯片的问题但是限于条件,我这里只有20mhz的示波器,saa7113的LLC输出是没法看的,不过我查看过RTSO,发现有正常信号,这样是不是就是说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呢,请各位大侠指点,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拆芯片换一个试试运气了

楼主:
对了,忘了说了,我用的是模拟iic的形式

网友A(2013-12-03):
我怎么收不到应答信号,我的i2c时序在示波器上观察是预期的,求指教,你怎么收到应答信号的呀?我是用FPGA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