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调幅电路

楼主(2010-08-22):
(无正文)

网友A:
双极型三极管或MOSFET均可使用。
载波频率的信号作为三极管基极驱动,驱动必须足够大,使三极管无论供电电压怎样变化都工作于饱和/截止状态,实际上是当作开关使用。
调制电压与直流电压串联作为集电极供电电压,集电极负载一般是LC谐振回路。调制信号需要的功率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