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PIN的stm32fCPU怎么外接64M的RAM?

楼主(2010-08-22):
为了提高读/存数据的速度,需要将RAM与CPU的地址/数据线对应连接,可是100PIN的CPU只有八根地址线,低八位需要复用数据线的低八位,我该接什么型号的RAM?NADV这个信号脚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用NADV作为373的锁存信号。

楼主:
74LS373?

楼主:
3# 香水城 74LS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