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模拟输入输出电路

楼主(2010-08-22):
0-10V转换为0—20mA,我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推导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的关系式,我附上了相关的图,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简要说明:
    为提高抗干扰能力,模拟信号经常采用4~20mA电流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本电路的功能是将0~10V的输入电压信号ui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Io供长距离传输用。

楼主(2010-10-21):
怎么没人说说啊?

网友A:
第一级二阶低通滤波器,放大2.1倍,第二级是加了三极管扩流的豪兰德电流源,加在100欧姆上的电压等于第一级滤波器的输出电压/5,那么流过100欧姆的电流就是2.1*Vi/5/100。但是由于R174有一定的分流作用,会使负载上的电流有一定误差,这就要求R174要远大于10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