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通信?

楼主(2010-08-22):
人体通信的工作原理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输出:嘴巴(声音通道),眼睛(光/电通道),手/脚(执行机构)
输入:耳朵(声音通道),眼睛(光/电通道),全身(触摸)

网友B:
不是楼上所说的吧,人体通信好像是把人当做一个电容体吧。

楼主:
研究上期间有个同学做这个,听他说过,好像是这么回事,不过现在都忘了

网友C:
是指人体自身的电容吗?

楼主:
应该是这样,人体本身就相当于一个电容体。

网友D:
是用ansys做的,建立相应的模型,然后仿真

楼主:
andsys是一个软件吗,主要做哪方面的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