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USART初始化后即使不发送数据也进入发送中断。

楼主(2010-08-22):
我的USART初始化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端口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10-RX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9-TXD1为推挽复用输出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在使能USART1时钟后查看USART->SR,发现TXE和TC都是1,
1:是不是这原因导致即使没有向DR写数据也进入发送中断?
2: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3:如果一包数据发送完后最后一次进入发送中断,怎么才能清除发送中断?

    谢谢!

网友A:
TXE是发送缓冲器空,不是发送成功,只要发送缓冲器为空,这个标志就会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