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一个实际的开平方电路,谢谢!

楼主(2010-08-22):
不要用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A:
re LZ:

通常类似的电路(如乘除电路)是利用PN结的正向特性(近似e指数关系)构建,如对数放大器。LZ不妨自己试着设计一下(注:必须有运放参与且精度有限)。

网友B:
用折线电路,可以近似实现开方。
另外,使用PWM技术也可以实现乘法,当然也可以实现平方。有了平方电路,就可以实现开方。

网友C:
利用运放的那个特性,在运放的负反馈上面加个平方的就实现了开方

网友D:
要是找到简单高精度的,麻烦给俺也说一声。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兼模友们!深受启发!
有没有一个在实际当中应用过的比较成熟的电路啊!高手这么多,肯定没莫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