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放大器和比较器的区分

楼主(2010-08-22):
区分运放放大器和比较器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是看输出有没有反馈的呀?

网友A:
这个可不一定。运放也有开环运用的时候,甚至有加正反馈的时候。
但若电路中加了负反馈,那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运放。

网友A:
另外,多数比较器是OC输出,输出端一般有个电阻接到电源正端。

网友B:
恩,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而比较器不行,基本都是闭环控制吧,而比较器一般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和数字电路直接连接

网友C:
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而比较器不行,基本都是闭环控制吧,而比较器一般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和数字电路直接连接

网友D(2010-11-10):
运放也可以作为比较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