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模块的自适应发送字节的问题?

楼主(2010-08-22):
本人想用RF12B(433)的模块,做一个可自适应发送和接收字节的的设备。
设想为:接到1个字节发1个,等字节发送完毕后,马上转到接收状态。
那位大侠知道什么方式能知道未知的字节已发完毕了。

网友A:
必须使用MCU才行,得靠编程和协议实现。

楼主:
啊,我肯定用MCU,靠编程实现.关键我现在没有好的方法,靠检测一个字节的时间方法不理想!

网友A:
前面说了要用“协议”,协议是一种约定,比如带有长度信息,比如带有结束符等等,当然,检测时间也是一种办法,但信道受扰时会失去作用。

楼主:
啊,我看回复的名字,原来是CHUNYANG.
我想用中断式的模拟串口只检测一位bit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可靠!
我是要将串口接到一个字节通过RF12B发射一个,等字节收完了,马上将RF12B转成接收状态.
我找了几款模块,都是转成接收状态的时间不和时,造成设备初始化不成功.
我想关键是在判断字节是否收完的时间较长.我的这个设备是美国产的是靠有线传输的.已经雷击怕了,想搞成无线的靠电池供电(雷击好点)方法不是太理想,要检测一个字节的时间,浪费了.

楼主:
啊,我看回复的名字,原来是CHUNYANG.
有几位同人的方法不是太理想,要检测一个字节的时间,浪费了.
我想用中断式的模拟串口只检测一位bit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可靠!
我是要将串口接到一个字节通过RF12B发射一个,等字节收完了,马上将RF12B转成接收状态.
我找了几款模块,都是转成接收状态的时间不和时,造成设备初始化不成功.
我想关键是在判断字节是否收完的时间较长.我的这个设备是美国产的是靠有线传输的.已经雷击怕了,想搞成无线的靠电池供电(雷击好点)

网友A:
楼主最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应用系统中各种可能出现的通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