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微弱光电流前置放大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0-08-22):
上面PHOTO是光电接受管接受的是2。3khz的脉冲调制光信号,第一个运放构成的反馈网络在整个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啊!!!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联系QQ569735005

楼主:
噢 。。。。修正下输出点Vo十字交叉线有个点。是连接得。。。
说明:这个电路实现的功能是微弱光电流转换成电压。。。。后面就是滤波。。。主放大了

网友A:
看似一个积分调零电路,可消除环境光的影响。

网友B:
看似一个积分调零电路,可消除环境光的影响。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路是怎样实现调零的?

网友C:
见到一个做光模块的,没有前面的运放,只用了一个单电源的高速运放SGM8051接在光电二极管上。

网友D:
怎么消除环境光的影响啊?

网友E:
把输出中的直流部分返回到输入。

楼主:
有人能具体分析下它是如何抵消环境的影响的么...

网友F:
推荐一本书  测量电子电路 模拟篇  上边有
叫做超级伺服电路

楼主: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从OP放大器实践电路到微弱信号的处理) (平装)   是这个么??

谁写的啊 。。哪里出版的呢???????

网友G:
这应该是消除环境光。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高通滤波。环境光相当于直流,在直流全部衰减。可以参考OPT202数据手册。至于此电路的下截至频率正在推到中。

网友H:
超级伺服电路

网友I:
我想知道脉冲调制光照到光敏二极管上
得到的是脉冲电流还是正弦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