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程序(51汇编),很急啊

楼主(2010-08-22):
LOOP:
     MOV 30H,#00H                      ;将常数存入直接地址
KEY1:JB P3.2,COUNT1                 ;P3.2为低电平,则一直在此循环直至变为高电平
     LJMP KEY1
COUNT1:                                     ;变为高电平时,计数值加1
     INC 30H
     MOV A,30H
K35: CJNE A,#163,KEY2              ; 判断是否到了第163个上升沿,没到则继续循环计数
     AJMP AAAA                             ;达到第163个高电平后,跳转至AAAA(P1.1口AD比较),
KEY2:JB P3.2,KEY2
     AJMP KEY1
AAAA:.........

为什么老是陷入死循环了啊,已验证过执行不到AAAA程序,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啊,是不是P3.2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啊
能肯定是在KEY2:JB P3.2,KEY2处陷入了死循环,但可以肯定输入给P3.2口的信号不是一直高电平的

网友A:
是不是别的地方改了30H的值,老满足不了条件?

网友B:
程序没错呀。。。。

网友C:
P3.2是什么信号?

楼主:
问题找到原因了,是P3.2口信号输出有误,导致它老是在KEY2那死循环,谢谢大家了,呵呵

网友D:
前面肯定的说p3.2的信号是符合要求的,后面说p3.2的信号有误,实在是让人无语。

楼主:
呵呵,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信号应该是从P3.3口给单片机的,程序中写成了P3.2口,开始以为程序有问题,所以.........是我们两人没配合好啊,最后看图纸才发现的这个错误,现在程序调好了,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帮忙

网友E:
ajmp要慎用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跳转,我从来不用,
一直用的ljmp可以64k范围内跳转